楼主(2024-01-08):
采购给我电话,说客户的数据采集系统需要读取我们的现场数据
问客户是什么数据采集系统,答案是不知道...这怎么整

我没整过这种样式的,只能上网来找方案
客户的数据采集系统或许为上位机,PLC系统,我的PLC是FX5U,传输距离大概为1000米

我的方案大概为:
1. 客户拉网线到现场电柜,接到我的路由器,通过套接字通讯进行数据交换 - - - 这个没有产生新的硬件成本
2. 客户不用拉网线,我在电柜里加一个智能网关进行数据交换 - - 这个需要买一个硬件,且没有经验(无线的智能网关多少钱?)

请问各位大佬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行方案?谢谢了!

楼主:
查了下1000米拉网线不现实了,只能上光纤,这个得多少钱啊....

网友A:
人家mes或者eAP采集的你的数据(他们要提供网线到设备旁)
1、设备状态
2、设备报警或者故障信息等
3、设计到参数的比如:当前温度 设定时间,订单号,批次号等,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当前的。
以上均是人家MES或者EAP要采集的。
下面还有要交互的:比如下发文件,交互数据用的,人家mES下发给到PLC,你接收后反馈。反馈分几种,布尔或者数字,甚至可以状态,如数字1代表接收完成,2代表接收数据异常,3代表下发的数据有问题或异常,4代表当前设备处于自动状态拒绝接收新的数据等等
硬件:增加一个交换机即可,比如5口的百兆或者千兆的,也不贵。
软件:PLC需要编写交互程序和设备状态以及报警信息映射地址。进料当道D5000以后,防止设备误动作。按照客户分配的地址和端口号设置通讯地址和端口号。因为是交换机。你这边至少需要2个ip:一个HMI的,一个PLC的。这个需要用户提供,因为他们的车间网段是分配好的,不是随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mes或者eAP采集的你的数据(他们要提供网线到设备旁)
1、设备状态
2、设备报警或者故障信息等
3、设计到参数的比如:当前温度 设定时间,订单号,批次号等,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当前的。
以上均是人家MES或者EAP要采集的。

楼上说的极是!
还好客户只需要我的几个关键数据,我就想FX5U这么通用,应对市面大部分的MES或者eap应该都有好的方案实现吧?

网友B:
可以用无线远传模块么?毕竟距离1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无线远传模块么?毕竟距离1公里了

有啥好介绍吗?

楼主:
智能网关模块也不便宜呀

网友C:
一般都是MES走三菱专用MC协议或者最普遍的Modbus协议与你PLC通讯,你和MES方通讯内容,然后你只需要在PLC理开启对应功能,并编写对应的采集数据就可以了。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