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令用于伺服流水线定长控制合适吗?

楼主(2024-01-08):
各个朋友如题,还望指教一下。第一次用欧姆龙NX1P2这个型号的PLC.如果可以再帮忙翻译下功能块的各引脚功能定义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手册太大了,传不上来,楼主去官网下载一下手册,附件是手册上关于MC_MoveFeed 指令的解释,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纯粹的中断定长
其实可以用 MC_V速度指令 配合中断+绝对定位打断就行
想要效果好 打断后的第二段 一定要S曲 尽量平滑 不然抓伺服波形 很容易过冲。
也可以参考双凸轮打断(主从绝对+绝对) 计算前一刻凸轮关键点 无缝衔接 凸轮表保证最后曲线末端不允许反转 就很柔和 精度也高一大截

网友C:
楼上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