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三菱FX3U-128MT,PLC本体的通讯口已经被上位机占用了,现在要与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第三方设备支持串口的自由口通讯;
想问下,三菱扩展模块或者扩展板要如何选择?程序中要怎么做?

网友A:
这个要看下选型手册

网友B:
FX3U-485BD就行啦
你好,如果使用RS232C呢?在程序中要如何使用?

网友C:
通讯模块侧面和上面安装的都行

网友D:
引用楼主xiazaijifen0于2024-01-09 08:33发表的 三菱PLC通讯模块 :
三菱FX3U-128MT,PLC本体的通讯口已经被上位机占用了,现在要与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第三方设备支持串口的自由口通讯;
想问下,三菱扩展模块或者扩展板要如何选择?程序中要怎么做?

回你一下,第一个问题,如何选模块,你会什么就选什么通讯模块,会485,MODBUS,就用FX3U-48BD;你会写232程序,就用232通讯模块;第二个问题,要写相关程序;送你一个建议,用上位机,读称重模块也是可以的,免去买模块的钱。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FX3U-232ADP-MB           FX3U-485ADP-MB

网友F:
看第三方是什么设备,如果是modbus,多走485,如果是触摸屏等上位机,距离不远,其实232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