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如上图所示,定义了两个变量“stLabel4”、“stLabel5”,都是“stTest”类型,,,问题来了,编辑了“stLabel4.bLabel1”的注释后,stLabel5.bLabel1的注释也会一起变,就是说stLabel4.bLabel1与stLabel5.bLabel1公用了一个注释,,,这就很尴尬,我想分开注释,怎么解决呢,希望有知道的可有帮我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难道三菱真的不适合用标签编程嘛

网友A:
我这么说吧
stTest是你定义的结构体,或者一个集合,集合每个元素都注释了。
那么调用的时候就是显示各自的注释

我向我们写上位机一样,一个结构体 ,包布尔 字符串 整数等等,那么你对结构体每个元素进行注释,那么你实例化结构体的时候,如a=new 结构体(),B=new 结构体, 那a的元素注释和B.元素注释 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仅a这个结构注释,肯定不会对B注释,道理是一样的。
结构体用于通用参数和这方法中,是为了便于编写程序
比如控制电机的有使能、执行输出、完成标志,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输入输出作为一个结构体。再写个程序块用到这个结构体。
那么你实实例化结构体,甚至可以结构体数组,然后调用程序块,输送输出参数就可以用做实例化结构体或者结构体数组的元素
调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感谢解答,,它这个结构体注释只能1层,并且注释的是变量类型,,实例化后注释一样,,不能像软元件一样,每个注释独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说吧
stTest是你定义的结构体,或者一个集合,集合每个元素都注释了。
那么调用的时候就是显示各自的注释

我向我们写上位机一样,一个结构体 ,包布尔 字符串 整数等等,那么你对结构体每个元素进行注释,那么你实例化结构体的时候,如a=new 结构体(),B=new 结构体, 那a的元素注释和B.元素注释 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仅a这个结构注释,肯定不会对B注释,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