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AM521调用MC_JOG

楼主(2024-01-09):
汇川AM521调用MC_JOG 显示BUSY为TRUE了 但是电机无动作 设置位置在变化但是实际位置为0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设置位置有变化 只能说指令任务下发了
看下对应伺服的 指令位置有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
检查 Ecat配置 P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