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怎么做那种可以选择用户登录的画面

楼主(2024-01-09):
就是向这样的那个用户可以选择,然后可以输入密码,这种画面的怎么做啊,我在网上找不到,有没有大佬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吗?你要是说这个 不用做画面,直接用脚本就行了 调Windows的登录窗体

楼主:
不是这个,这个我会,他选择要求做那种相当于威伦触摸屏那种登录界面,就是点击用户可以直接选择登录用户的,然后点击密码直接输入密码就行了。

楼主:
这种的用户选择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个这样的登录界面,甲方那边说这样太麻烦了,难搞,我又是第一次用这个wincc还没搞明白

网友B:
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在ComboBox的下拉列表中选中其中一个用户名【陈xx00、BCD01、EFG02】,然后点击登陆。前提是这些用户必须已经存在,且增加用户时,需要修改ComboBox的文本
下载积分:+2(突破手牛爷爷) 真诚感谢!

网友C:
楼上的兄弟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OK了,问题解决,芜湖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