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 fx3u为什么C赋给D无效

楼主(2024-01-09):
把C0的值赋给D64,无法赋值
什么怎么回事????

网友A:
请问你能不能自己屌到自己

网友A:
LD C0 RST C0这一行就已经复位了C0,请问下面的MOV C0 D64怎么能执行?这时候C0里面都是0请问你传送谁去D64,就好不自己不能屌到自己一样

网友B:
还是牛逼,要不搞个先传送数据,再延时清零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地方了,应该是在y3哪里的

网友C:
正常情况下,C的当前值是能够传送到D的。

网友D:
PLC扫描方式从左至右,从上而下!
祝熊迪好运

网友E(2024-05-08):
先赋值在复位检查一下是不是顺序有问题

网友F:
你这个要用inc指令,c是计数器,你可以在c下面加一行加个上升沿,然后
M100 --------C3 K5
上升沿 INC D100
这样就是当m100接通d100加一个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