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台达AS300PLC,64点的输出模块,手册上模块的公共端都是0V,手册里的端子台那两个点是接到24V的,应该都接0V才对,不知道是画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公共端接正极Y口就输出正极,接负极就输出负极
秋秋:278722404
VX: xiii6999

楼主:
这个是晶体管的,不是继电输出的

网友B:
引用楼主hancheng487于2024-01-09 19:40发表的 台达AS300系列输出模块 :
台达AS300PLC,64点的输出模块,手册上模块的公共端都是0V,手册里的端子台那两个点是接到24V的,应该都接0V才对,不知道是画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那两个C0是公共端子,接0V是对的。
上边的那两个点的端子,是无意义的空点端子,作为短路接线用的,并不和内部线路有连接。

你要是拆过PLC就知道了,很多PLC都有这种空置端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C0是公共端子,接0V是对的。
上边的那两个点的端子,是无意义的空点端子,作为短路接线用的,并不和内部线路有连接。

感谢解惑,那这两个点不用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那这两个点不用接就可以了吧

是的,可以空着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