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200smart 一条MSG指令怎么轮询

楼主(2024-01-09):
如题,我只需要使用一条MSG指令读取,应该怎么做,不用定时器.

网友A:
弄两条参数一样的msg指令轮询起来,呵呵

网友B:
时间,0.5s一次

网友C:
sm0.5+P
多多学习

网友D:
这种程序大把呀。
done和first用同一个位,done=1的一个周期才能改变其他参数的值,直接极速轮询

网友E:
完成位循环

网友F(2024-04-22):
电子狗会累死吗?
引用 网友D:
这种程序大把呀。
done和first用同一个位,done=1的一个周期才能改变其他参数的值,直接极速轮询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