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09):
电脑系统WIN7的,画电路图用一会输入打字就如图片上崩溃,删了EPLAN从装也不行,输入法换了也一样不行,以前没有过这样的

网友A:
别用系统自带的输入法试试

网友B:
請參考曹大平大師提供的解決方案,看看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曹大平大師提供的解決方案,看看是否有效。

我的是WIN7系统,好像没有像WIN10那种设置

网友C:
电脑输入法里面把兼容性改了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D: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楼主:
寮曠敤绗

网友E:
输入法兼容性问题,输入法设置里改一下就好

网友F:
设置输入法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输入法兼容性

win7系统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法兼容性问题,输入法设置里改一下就好

我的是WIN7系统,不是Win10没见兼容性设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WIN7系统,不是Win10没见兼容性设置
使用第三方输入法,不要使用自带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