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0):
如图所示,右上角,连接了一个电容,
想请教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它是必须的吗?
谢谢。

网友A:
馬達應該是單相的,那個電容是啟動電容,是必須的。

楼主:
还有高手大哥,赐教一下吗~

网友B:
楼上都说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應該是單相的,那個電容是啟動電容,是必須的。

楼主:
哦哦,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说了不是吗

网友C:
单相的,配启动电容,才能与主回路形成2相差90度的电流,不然哪来旋转磁场,电机怎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