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284控制V90伺服回零

楼主(2024-01-10):
在没有外部原点的情况下,自定义一个位置为原点坐标,通过设置v90 p2599参数设置参考点坐标,把284的模式改为回零模式 但是伺服不动作, 怎么样才能回到我设置的参考点坐标,求大佬解惑

网友A(2024-08-24):
绝对值编码器电机,V90回零模式0-信号,点动V90(软件或者FB284)到标记零点位置,软件回零画面-设置编码器零点,保存到rom
此点保持为零点,绝对值编码器,断电也会保存零点位置

网友B:
把附件中的位6给个输入信号(原点),然后模式改成主动回原点试一下。我没测试过。网上看到的。

网友B:
汇川SV660F系列伺服手册包 258页可以看一下,有这方面回原介绍。

网友C(2024-11-15):
设定原点后,伺服回零直接用绝对定位回去就好了

网友D:
绝对编码器无法使用回零模式里面的主动回零,只能自己绝对定位走0位置
增量式编码器可以用回零模式里面的主动回零
下载积分:+1(羊小电工)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