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如何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24-01-10):
现在有三台安川伺服电机,XT3 XT4 XT5,XT4与XT5都是用的脉冲控制的,是位置模式,能正常启停及使用;
客户现在需要控制XT3伺服电机,要使用模拟量来控制,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和正转反转
求大佬支招~~~最好能详细说下怎么写;
这个问题搞了半个月了,还没搞出来,快崩溃了.....

楼主:
忘了说,用模拟量控制的电机,带动电缸伸缩,
电机正转,电缸伸出,压力增大;
电机反转,电缸缩回,压力减小;
还得不断调节压力,压力大了,电机反转,释放压力;压力小了,电机正转,施加压力。
救救凡人吧......

网友A:
期待解决方案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B:
能详细说说吗,都有哪些电气元件,压力是哪里来的

网友B:
我觉得压力得反馈给PLC,用pid调节输出

网友B:
或者比方说,0-10v对应0到100n,伺服电机本身就能对应好,PLC只需要输出,目标扭矩对应的电压就行

网友C:
学习一下,期待成功方案

网友D:
用模拟量控制怎么控制伺服都是个问题,实战中没见过模拟量控制伺服

网友E:
伺服用力矩模式,通过模拟量设置力矩设置,写一个PID,来控制输出(也是模拟量)。安川的这个系列的伺服不熟悉,不知道有没有内置PID,如果有那就方便了,直接把模拟量设置通过伺服端口或者通过通讯写入伺服,伺服会自己调整,非常方便。

网友F:
楼上正解
命自我立

网友G:
我记得有些伺服支持 +- 10V控制

网友H(2024-06-27):
这个也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