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伺服控制

楼主(2024-01-10):
各位老师,博图1200使用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多段速怎样使用,现在使用超驰,以前的版本没有此功能,怎样做呢

网友A:
博图支持打断
同一个定位指令打断
第一个扫描周期
触发MC_XXX_E 速度1
第二个扫描周期
关闭MC_XXX_E
第三个扫描周期
触发MC_XXX_E 速度2
第四个扫描周期
关闭MC_XXX_E
第。。。。。。。扫描周期
不同指令打断
第一个扫描周期
触发MC_速度_E 速度1
第二个扫描周期
关闭MC_速度_E
触摸MC_XXX_E 速度2
MC_速度指令用 MC_速度_E:= 触发_E AND 指令速度<>给定速度 AND 给定速度>0 ;
指令速度:=给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