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0):
ES3 编程怎么不能用K4M5000数据结构?不行的话我这边要表达M5000-M5015均为0怎么表示?

网友A:
台达的中间辅助继电器个数应该没有这么多,具体多少查PLC手册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楼主:
你都没明白我意思,ES3比ES2强大多了,M区有0-8000多,ES2能用KnM这样数据结构,ES3不行?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中间辅助继电器个数应该没有这么多,具体多少查PLC手册

网友B:
多位移动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Kn感觉是一个过时的设计~

movb到D寄存器以后直接和0比较,或者使用SUM指令(API 1201)

ISPsoft支持D0.x这样的寻址方式,感觉如果是要进行位和寄存器的混用的时候,这样更方便,M区就简单用于Bool变量

网友D:
3楼4楼正解

楼主:
谢谢,思路很好,三菱日系派PLC一直保留着初学状态(M5000开始用于报警,,一直没思考去改变,
引用 网友C:
Kn感觉是一个过时的设计~

movb到D寄存器以后直接和0比较,或者使用SUM指令(API 1201)

ISPsoft支持D0.x这样的寻址方式,感觉如果是要进行位和寄存器的混用的时候,这样更方便,M区就简单用于Bool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