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指令运算结果错误

楼主(2024-01-11):
请问为什么指令运算结果会出错?

网友A:
给AC0、AC1赋值直接用MOV-W试试呢?

网友B:
一定有问题。

网友C:
ac最大的魅力就是同时支持字节字和双字,在指针变址上用着极为方便。
你前边把ac的字赋值为4,后边用的是ac的双字值,这个值远比4要大

网友D:
數值不對才會報錯誤,應該超過位元,

网友E:
大概率是数据溢出了。监视SM1.1的值是不是TRUE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