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24-01-11):
请问一下:S7-1217C的plc,能不能用本体上的1MHz的差分输出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是西门子1200本体参数说明,参考一下

网友C:
能搞啊
以前欧式的 控制方法都是 采集编码器+速度控制
压根就没有所谓的伺服 但是精度 比现在运动效果还高 少数国产也是这样控制的
变频器速度模式 + 编码器采集 定位精度绝对媲美伺服
你有信心吗 我知道的 这种成本300-500的控制器 卖1W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