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2):
第一个ddrva正常动作,动作完成后,第二个ddrva条件满足了,就是不动作,一直停在那,没有脉冲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看看D8350是否和D130的数值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D8350是否和D130的数值相等

不相等,监控时第二次ddrva的Y1没有发脉冲,正常动作是往前进一段距离,稍作停顿,然后退回

实际动作时,往前走到设定位置,停顿,然后就停在那了,S12断开了,S14这一行一直处于接通状态,但是ddrva不动作

网友B:
扫描周期的原因

网友C:
是不是有另外一段的脉冲程序条件都满足了,又或者你的做目标值是负数,速度和脉冲数显示正确否

网友D:
你都用步进指令写了,那就要对步进指令好好研究一下,前一个DDRVA中,D4是定位地址,D158是速度;而下一个DDRVA中,D130是定位地址,速度也是D158是速度;第一个指令能走,走完后,D130有没有给到定位数据?若D4跟D130相同,一定是不走的;
活到老,学到老!

zsh340

网友E:
步进转到下一步怎么会用T12上升沿呢?还有在STLS13与STLS14中间加一条时间STL诊断一下,看下是否是步进还是D数据存储器重复了?把LDP T12改成LD T12试试?这个步进程序怎么写的这么奇怪。。。。。。。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步进转到下一步怎么会用T12上升沿呢?还有在STLS13与STLS14中间加一条时间STL诊断一下,看下是否是步进还是D数据存储器重复了?把LDP T12改成LD T12试试?这个步进程序怎么写的这么奇怪。。。。。。。

改成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这样试试。。。。。

等试试你这个程序,谢谢大神

网友F:
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G:
跳转下一步一定要用轴运行中的特殊继电器做互锁,要不然你这个肯定会报运行错误。
  • 下载积分:+1(flyjie007)

网友H:
    扫描周期问题,你将S14与S13步骤对调就可以了,或者像我图片的那种写法试试

网友I:
扫描周期的问题吧。把下面程序放到第一条上面试一试。
淡墨文竹

网友J:
写的确实很怪异,S12指令执行完触发S13,不用自己再复位S12,多此一举;延时S13回转S14完全可以合成到S13指令中;最后就是没有STL诊断。多看看官方示例程序怎么编的
陈0928

网友K:
用S不见得是用步进指令,这个应该是把S当M去用,不是用步进就要考虑互锁了
不能正常执行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哪边又触发了S12,可以试着在第一个ddrva卡个S13限制,等S14执行完才RST S13

网友L:
指令之前一定要先判断,指令是否在执行中,和脉冲执行中

网友M:
DDRVI,DDRVA,ZRN等定位指令不要放要SFC里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用S不见得是用步进指令,这个应该是把S当M去用,不是用步进就要考虑互锁了
不能正常执行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哪边又触发了S12,可以试着在第一个ddrva卡个S13限制,等S14执行完才RST S13

是的,另外不懂步进 ,就别用步进,干脆直接用M12、M13、M14.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