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的点动控制

楼主(2024-01-12):
现在想用一个按钮点动控制一个65KW的三相电机的启停,按下就启动,松开就停,想知道哪种方式最佳,用软启动器可以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最好用变频器
65KW是定制电机?
自学

楼主:
目前计算出来的至少65KW,可能最终会选75KW的电机,带水泵用的,请教是用软启动器好些还是变频器好些?谢谢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变频器
65KW是定制电机?

网友B:
成本价格:
低端使用接触器,星三角。
中端软起动。
高端变频器。

网友C:
直接上变频器
命自我立

网友D:
应该上离合器吧。。。。

网友E:
不管时软启动器还是变频器,做精准的点动都不好使,因为有加减速控制,功率大了不好控制。
公司有几台美国转移来的老式冷锻机,有同时使用接触器和变频器,调模做点动动作的时候用接触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回自动切换到变频器。

网友F:
上变频,装好刹车,你就可以刹车时间调到0.5秒都没问题

网友G:
可以考虑软启动器和变频器,考虑到水泵是有可能堵泵或者调节水量,所以变频器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成本比较高。
软启动器成本相对低,但是不可调频,水泵抽水量不可调整,同时保护方面比变频器弱一点,保护项目少一点。
还有个问题,变频器是可以调加减速的,这样可以调整到合适的速度启停,避免突然停泵的水锤效应对管道的影响。

网友H:
赞成5楼的建议,这么大的功率想实现点动?
zsh340

网友I:
不适合用软启动?最合适还是变频器,其次用星三角。因为桩机就是用的55KW电机频繁的点动正反转,也是用的星三角启动,最好选用CJ20/40的交流接触器,选大点的

网友J:
电机带飞轮,飞轮挂离合器吧,直接带怕出问题,

网友K:
如果用接触器了 最好都选大一号的型号 ,因为你是电动,降压了启动电流也大 过来经验
十个字

网友L:
变频器吧

网友M:
星三角或者变频器,另星三角要考虑灭弧(可靠的有绝缘油隔离的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