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2):
如题,单相或者三相电机只用空开做过载和短路保护是否符合规范,空开也有保护的功能,还要不要加热继电器呢?有些人装了空开还在下面接个熔断器,是不是多余了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A:
不怕电机烧你就可以不做过流保护

网友B:
空开,短路、大电流过流保护。热继,针对电机运行电流的保护。熔断器一般作为控制回路的保护。

空开可以作为开关使用,但是影响使用寿命,一般小电流通断可用,如果需要较大电流通断,要用接触器。

如果是搅拌机之类,电机容易遇到阻碍或者卡死的,要用热继保护电机不过载,如果是排气扇之类的风机,不需要热继。
  • 下载积分:+1(cooovl)

网友C:
    普通感应式电机,加热器。电流探测保护,更为稳妥。尤其是烤箱,电流又大。

网友D:
    用电动机热磁断路器就可以

网友E:
    印度电工:一把刀开关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网友F:
    我见过守在空开旁启停电机的,敬业精神点赞。又不敢问:有个东西叫接触器是吧?

网友G:
    空开,容断器,低压电路保险,热继,电机相序保护器,过流,过热,过载都是常规配置要求,多点多线路时分段保护。这是电气安全控制的基本技术要求。个人拙见,望包涵。

楼主:
    诶,为了稳点还是多加个过载保护吧,就单相电机或者三相电机,加个热继电器,有钱的就加个电机保护断路器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H(2024-03-25):
    牛人啊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守在空开旁启停电机的,敬业精神点赞。又不敢问:有个东西叫接触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