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1200伺服轴调试的报错问题

楼主(2024-01-12):
各位大神,我新学1200的编程,在用轴工艺调试的时候,在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再一按点动启动的时候,就提示“驱动器错误,不存在驱动器就绪信号”,但是我量过PLC输入端i0.0,有24V电压输入,伺服也已经给出伺服就绪的信号。但是PLC调试就提示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大神可以指导下吗?感谢

网友A:
先用工艺中调试面板试一下正常不。

楼主:
我用的就是工艺中的调试面板调试的,激活的时候都正常,没有报错。然后点击启用按钮后,使能信号给出了立马就有故障报错,然后使能信号就灭了。
下载积分:+1(辰枫1111) 软件调试呢?

网友B:
研究研究一下。

楼主(2024-02-21):
原因已找到,I0.0应该是伺服给的使能信号,而不是给伺服准备就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