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3):
请教各位大神,Q03UDV内置以太网  modubs通讯做从站需要怎么写?不借助modbus通讯模块

网友A:
手册上有的,TCP通讯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MODBUS-RTU跟MODBUS_TCP是不同的通讯,后者是以太网通讯,前者要用到专用模块; 若需要跟其它PLC通讯,用简单CPU通讯即可,没必要用内置以太网做从站。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DBUS-RTU跟MODBUS_TCP是不同的通讯,后者是以太网通讯,前者要用到专用模块; 若需要跟其它PLC通讯,用简单CPU通讯即可,没必要用内置以太网做从站。

    有的时候方案不是你自己能定的,比如客户规定你只能做MODBUSTCP的服务器就是从站,第三方作为MODBUTCP 的客户端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D:
    内置以太网不能做从站

网友E:
    不用MC?或者无顺序?

网友F: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G:
    参考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