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4-01-13):
三菱FX1s-30MT-001PLC不能运行,话说这台PLC是之前练手用的、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历史有些久远了而已,现在想要解开封印让它发光发亮,无奈没有这个实力让它动起来了,在此想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呢?问题描述:通电电源灯亮、RUN灯不亮,端口不能与电脑通讯,测量输出24V电源正常,输入COM与X端短接IO点不亮,测量输入COM与X端有20V左右电压。

网友A:
那就是电脑COMport没有找到PLC端口。用气枪吹一吹灰尘。拆开看看电路板,看看有没可见的损坏。

楼主:
都拆开看过了,没有明显的外伤,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三菱历史博物馆里的展品

网友C:
短接输入,输入指示灯不亮,说明io板要么坏,要么没电,测量有24v输出,说明电源板好的。看io板是不是故障了。io板坏了,最顶上的主控要么一起坏了,要么没收到电

网友C:
还有个fx1s-14mr-001,带485bd板,放在角落里吃灰。不支持浮点运算的plc容量小都无所谓了。

网友D:
检查电源板给主板芯片的供电看看

网友E:
假的容易坏
这是真的

网友F:
把开关RUN/STOP拨动100次
大师 这样操作有效吗?

网友A:
那个黑色的接口对应上面的板。抛开电路硬故障,这个接头,按理说,也不会接触不良。
前段时间,搬了一台机器。由于落地震动大了。震坏了两个直线马达的控制器。雅克贝思的控制器。一个开机,指示灯看上去就是接触不良。七段码闪烁,且不是故障代码的闪烁。
另一个控制器。两个月后,关电。再开机上电,直接不显示了。

网友G:
用外接24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外接24电源
大师 测量输入输出都是有压的,这样还需要用外接电源吗?另外外接电源接在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源板给主板芯片的供电看看

请问 大师主板芯片的供电是测量那个位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开关RUN/STOP拨动100次   远远不够至少的上万次
老师 给你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