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4):
非标设备总功率计算方式? 请问各位大佬你们是怎么计算设备总功率的?比如,一个设备包含加热,真空泵,FFU,工控视觉系统和大量伺服轴,总功率是计算所有用电部件功率的总和吗?需要系数怎么选?同时系数选多少?安全系数又是多少合适?我现在的公司项目是按最大功率选总空开,实际运行的时候电流比较小,造成线材的浪费。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一套设备400KW选择总开关是1250的空开,电缆用的是2*4*185+1*95的,运行时电流只有300多安,但是设备进厂时,厂家给的400KW 功率,你不把电缆留有足够的余量,后期加设备,领导会给你上一课的。

楼主:
2*4是指2根电缆电缆并起来当一根用吗?我们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不乐意买用量少的粗电线,叫我们用几根小电线并起来当一根用。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一套设备400KW选择总开关是1250的空开,电缆用的是2*4*185+1*95的,运行时电流只有300多安,但是设备进厂时,厂家给的400KW 功率,你不把电缆留有足够的余量,后期加设备,领导会给你上一课的。

网友A:
是的,2根电缆并联使用,不常用的当然不想采购,使用频率少对公司经济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领导是必然会想到这点的。

网友B:
单台设备主要计算加热管、电机及驱动器等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功率,不管电压是220/380,功率全部加起来就是总功率。

24V用电不用算,只算开关电源220V输入功率就行。

然后计算总进线电缆,加上预留用电的情况下,电缆运行电流不超过标准载荷的8成。参考电缆电缆载荷表。

总进线多股并线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同批次相同规格的电缆并线,2条并线总载荷量*0.8,3条并线总载荷量*0.7

然后选总空开,选取比总进线电缆小一点的空开,主要作用是保护电缆。一般总空开是运行电流的1.5~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台设备主要计算加热管、电机及驱动器等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功率,不管电压是220/380,功率全部加起来就是总功率。

24V用电不用算,只算开关电源220V输入功率就行。

然后计算总进线电缆,加上预留用电的情况下,电缆运行电流不超过标准载荷的8成。参考电缆电缆载荷表。

这个运行电流是通过总功率计算出来的的吗?我们通过总功率计算出来的电流往往和实际实行时的电流相差较大?上个项目我们总空开是225A的,我们机台内的主线也就3米长,客户厂务叫我们要用70平方的BVR线,他们给我们来的95平方的硬线,这样配置合适吗?下面这个图的电线载流量准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一套设备400KW选择总开关是1250的空开,电缆用的是2*4*185+1*95的,运行时电流只有300多安,但是设备进厂时,厂家给的400KW 功率,你不把电缆留有足够的余量,后期加设备,领导会给你上一课的。

网上不是有种说法空开是保护电缆的吗,用多大的空开就要用对应的载流量的电缆吗,要不有烧线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运行电流是通过总功率计算出来的的吗?我们通过总功率计算出来的电流往往和实际实行时的电流相差较大?上个项目我们总空开是225A的,我们机台内的主线也就3米长,客户厂务叫我们要用70平方的BVR线,他们给我们来的95平方的硬线,这样配置合适吗?下面这个图的电线载流量准确不?

总功率计算的电流是一个标准值,就是设备的额定电流总和,一般设备正常的运行电流达不到额定电流,所以计算出来电流是偏大一点的,也在合理范围内。

空开225,电缆大于225没毛病。70平差不多也是225左右,可以把电缆放大一号,反正电缆是受到空开保护的。你思路其实是相反的,应该是先选电缆再选空开,空开比电缆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功率计算的电流是一个标准值,就是设备的额定电流总和,一般设备正常的运行电流达不到额定电流,所以计算出来电流是偏大一点的,也在合理范围内。

空开225,电缆大于225没毛病。70平差不多也是225左右,可以把电缆放大一号,反正电缆是受到空开保护的。你思路其实是相反的,应该是先选电缆再选空开,空开比电缆小就行。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