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5):
PC系统是什么?怎么使用?跟触摸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上位机,博途WINCC

楼主: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楼主:
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手册?

网友B:
wincc 電腦版跟一些功能及工具機用的

网友C(2024-02-19):
PC系统,就是博途版的wincc ,也是在工控机上生成项目文件,然后用wincc运行系统启动。至于使用的话,先组态,添加工控机网卡,添加你使用的博途wincc版本,然后在里面添加画面之类的(和winc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