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攻牙求教思路

楼主(2024-01-15):
ABC三个总线伺服轴,A轴带动BC轴做攻牙进给,BC轴是攻牙旋转轴,PLC和伺服是汇川的H5U和630N。
直线插补能做攻牙用吗?

网友A:
就一个升降轴,2个选择轴吧,需要用插补???

网友B:
最好买一套电批,攻牙的算法太多,自己不太好写

网友C: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进给轴=旋转轴*螺距,这个做过很多个,很成熟产品了!
下载积分:+1(catywu) 热心助人!

网友E:
正确分析。

网友F:
进给位移=旋转圈数*螺距

网友G:
感觉很简单啊 a轴是水平移动的
如果工件是静止的 a轴执行绝对定位 工件是运动的 a轴执行追剪
bc轴攻牙 b轴旋转轴 c轴垂直轴 c轴作为b的从轴 b轴旋转一圈 c走一个螺距
b轴旋转长度=攻牙总长/螺距*360
下面2种情况 1.工件是静止的 a轴绝对定位到达 b轴相对定位旋转长度
2.工件是运动的 a轴追剪开始 到追剪结束 b轴完成旋转长度 b轴可以选择a轴或者工件作为主轴

网友E:
这种要插补的,朋友。

网友H:
楼主这个硬件配置做攻牙设备非常好,没有问题。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J:
这个很简单,跟5楼和7楼思路一样,做了不少次类似的项目了

网友K(2024-03-22):
进来跟各路大神们学习一下

网友L:
思路跟5楼一样,但是要使用直线插补,不然攻的牙有毛刺,做过一样的

网友M:
7楼正解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