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尤尼帕斯荷重仪数据漂移

楼主(2024-01-15):
压力传感器为四芯屏蔽线,因为过拖链,在进入拖链前用了一根高柔屏蔽双绞线延长接入荷重仪。刚开始数据比较稳定,随着检测次数增加,零点会越偏越大,需要手动清零,隔壁有一台日本设备,设备硬件条件差不多,动作也差不多,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补充一点,设备上的另一组由于不用过拖链,也没有延长直接接的荷重仪,不会出现偏移现象。

网友A:
屏蔽层接0V试试

楼主:
屏蔽层按说明书接在荷重仪上

网友B:
很厉害的样子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C:
有点复杂,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D:
用表量看是不是真的飘呗

网友E:
我会跟机械商量下,不走拖链行不行,直接吊着大批量试试看看零点跑不跑。
如果不跑,必须走拖链,再次确认这个机器和日本原装那个设置都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看下372A说明书第三页,请正确设置传感器激励电压,出厂默认2.5V.是不是接线造成电阻大了,影响稳定,造成误差。
拆二代

网友F:
我觉得跟拖链没关系,是拖链里面其他的线,电流变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