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Modbus TCP

楼主(2024-01-15):
各位大神有三菱Q系列Modbus TCP的手册吗?

网友A:
https://docs.mech-mind.net/1.7/zh-CN/SoftwareSuite/RobotIntegrations/StandardInterface/ModbusMitsubishiQSeries/SetupInstructions/SetupInstructions.html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cccccy) 感谢分享!

网友B:
如果三菱Q系列的PLC做Modbus TCP的从站,也就是服务端,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