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6):
在设计一款程序需要用到定位加转矩模式
用的是三菱JE-A的伺服搭配FX-3U走脉冲路线
在转矩模式下用于张力控制
但是一但物件绷紧后伺服电机会回弹一下然后再绷紧
如何实现一绷紧就刹停呢?

现有的设计思路 绷紧后零速度开关就触发
还是没办法实现刹停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思路提供给小弟。

网友A:
1,控制转矩用的电压信号吗?如果保持这个电压,不应该会回弹啊。
2,电机带抱闸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前辈你好
电机没有带抱闸的。
是保持了电压
但我想要他零速度的时候保持当前制动
比如变频器刹停的那样
停止信号给到然后制动刹停

但伺服电机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再请教前辈 电机抱闸可以多次使用的吗?

网友A:
电机没刹车时不太容易实现你的要求。
因为用电压控制转矩的时候没办法制动
应该得切换成位置模式,才能保持制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通讯伺服驱动器才好做这个功能,扭矩到达,切换到定位模式,就可以保持当前位置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刹车时不太容易实现你的要求。
因为用电压控制转矩的时候没办法制动
应该得切换成位置模式,才能保持制动

多谢前辈
目前就是用两模式切换
就是切换的时候有间隔 间隔短了
伺服就没办法正确切换到位置模式呢。
时间间隔长就回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伺服驱动器才好做这个功能,扭矩到达,切换到定位模式,就可以保持当前位置不变。

问下前辈
通讯下会比脉冲响应快这多么吗?
我再脉冲切换模式 期间的间隔要再11MS才能切换成功
不然伺服会处于呆状态下
所有功能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一次位置模式切转矩,不过用的是总线伺服。脉冲伺服没搞过混合模式。

模式切换间隔时间多少呢
能直接切换吗?

脉冲需要11MS-15MS

网友D:
产品从输送到绷紧是典型的非连续负载,对伺服来说相当于负载突变,突变斜率高于反馈环的阶跃响应就会过冲然后震荡,可以调闭环参数试试看,前提是负载整体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式切换间隔时间多少呢
能直接切换吗?

脉冲需要11MS-15MS

十几毫秒还达不到你的要求吗?要求这么高,难搞哦。就算突然切换到位置模式,估计也锁不住,位置模式负载突然变化时,电机也是可以转动的,如果把刚性调大,震荡就厉害。所以你这只能用物理刹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