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6):
1.在设计一款程序需要用到定位加转矩模式
2.用的是三菱JE-A的伺服搭配FX-3U走脉冲路线
3.在转矩模式下用于张力控制
4.但是一但物件绷紧后伺服电机会回弹一下然后再绷紧
5.如何实现一绷紧就刹停呢?

现有的设计思路 绷紧后零速度开关就触发
还是没办法实现刹停

网友A:
扭矩搞个加减速,快到设定转矩的时候是转速降下来

网友B:
只有降速,限制伺服的速度,但是也不会特别满意,因为速度慢用户不会满意。如果你的物料在开始阶段太松弛,这是必然的,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拽着一根绳子拖一块石头,绳子在开始阶段肯定是很松的,他不断加速,只能越来越快,绳子绷紧的一瞬间,动能瞬间失去,效果可想而知。如果他只是慢慢的走,绳子绷紧的一瞬间,回弹就很小了。

我是这样做的,物料在松弛阶段专门设置一个物料收紧的方式,用伺服的速度模式,力矩限制,把松弛的物料快速收紧,肯定也有回弹现象,但是这个阶段不是自动运行,自动运行时,物料已经不松弛了,张力达到,伺服的速度不会一直上升,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这是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工艺不允许这样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降速,限制伺服的速度,但是也不会特别满意,因为速度慢用户不会满意。如果你的物料在开始阶段太松弛,这是必然的,你想想,假如一个人拽着一根绳子拖一块石头,绳子在开始阶段肯定是很松的,他不断加速,只能越来越快,绳子绷紧的一瞬间,动能瞬间失去,效果可想而知。如果他只是慢慢的走,绳子绷紧的一瞬间,回弹就很小了。

我是这样做的,物料在松弛阶段专门设置一个物料收紧的方式,用伺服的速度模式,力矩限制,把松弛的物料快速收紧,肯定也有回弹现象,但是这个阶段不是自动运行,自动运行时,物料已经不松弛了,张力达到,伺服的速度不会一直上升,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这是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工艺不允许这样就不行了。

感谢前辈的用心回复.
我的确想要速度快然后回弹小.
我看到国外的伺服控制能做到快速绷紧且回弹小.
所以前来请教..

现在就是把速度降下来了
回弹就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感谢前辈的提醒 关于速度模式我还没有去了解.
我去看看速度模式是否有  可调的扭矩限制..

其他的模式 比如定位模式的扭矩限制是等于输出的扭矩
导致扭矩小了跑的不快,扭矩大了会破坏物体.

我现在看看速度模式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