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6):
西门子1200plc,导入进去后启动不了plc,启动后就开始报错,请问这种是怎么修改呢?如下图

网友A:
没有插紧,

网友B:
扩展模块显示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插紧,

插紧了的,别人的电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模块显示正常吗?

启动plc的CPU就会报错

网友C:
你查下你电脑的程序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下你电脑的程序组态

好的,就是找不到具体组态错误

网友D:
没有分配IO设备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查下你电脑的程序组态

组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新组态的下载进去没有报错,但是保存后,重新打开下载进去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分配IO设备名称

我看了一下,没问题的
IO设备的名称选择了自动分配了,应该是不会重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仿真看看

仿真就是报错,显示的下位组件错位,LED(SF)故障

网友F:
通讯的名称或者IP有问题,或者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