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IAI Corporation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或故障清除方法

楼主(2024-01-16):
新设备机械手有一轴回原点时异物卡住过负荷,重启不能自复位。求伺服说明书或故障复位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你要用软件连接好控制器。就会看到一个报警弹窗。点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你要用软件连接好控制器。就会看到一个报警弹窗。点一下即可。
谢谢回复!什么版本的适用?

网友A:
我目前用的控制器是PCON系列脉冲型。反正,不能回原点。它的指示灯与正常的控制器是不同的。
谢谢!我再查查手册.
下载积分:+5(mtc04245) 热心助人!

网友B:
新设备还在保,直接摇供应商呀。
一言难尽!
拆二代

楼主:
下载联机软件,制作一根通讯线,秒复位。问题解决,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A:
我用的是艾莫讯的线。原装的线也有。贵得很。

求IAI Corporation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或故障清除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