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6):
第一次玩总线,以前都是用的脉冲指令,现在换成总线后不太熟悉,想问下大佬,总线里面有类似与脉冲指令一样的,回原点清零脉冲寄存器的功能吗,脉冲就是依靠发的脉冲数来定位,那么总线的定位是依靠的那个寄存器来判断当前伺服的位置呢?是读取编码器的实时位置嘛,但是我按操作教程上的设置读出的伺服编码器当前位置和我发送的位置不对,用的增量式的编码器。

网友A:
PLC发送给总线驱动器回零指令及回零方式,驱动器自行回零,回完零后驱动器当前位置回自动清零。
以EtherCAT总线为例,需要在轴PDO配置0x6064,这样PLC才能通过指令读取驱动器当前位置。
好的 谢谢大佬解惑。
  • 下载积分:+1(一只痴汉) 谢谢回答!

网友B:
    什么plc也不说什么总线也不说,总线都有指定寄存器读伺服位置
    信捷的PLC,自己买了一个来学习

网友C:
        总线的回零模式可多着呢!而且总线有自己专门的总线指令,当前的伺服位置也有专用的位置寄存器,比如信捷的HSD0用在发脉冲时位置,而D20044是总线时脉冲位置!看多几遍手册就知道怎么用了。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D:
    三菱是个例外,总线只和自己玩。不过据说出了支持ETHERCAT的伺服
    CCLINK 好像要复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是个例外,总线只和自己玩。不过据说出了支持ETHERCAT的伺服

    三菱 西门子都是自己玩  不过人家玩的都挺好

网友F:
    GOOD GOOD STUDY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