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7):
大佬们,用三菱PLC来做运算,有什么好的办法用ASCII 码显示4位数值上的递增

网友A:
未表达清楚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就是上位机是用ACSCII码来显示的,然后要实现数值上的递增,可是PLC上是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这种效果,除非每个位的递增跟进位的递增分开处理才可以,可是这样太麻烦了,就像问问大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引用 网友A:
未表达清楚

网友B:
未表达清楚
我猜先是10进制数递增,在转ACSCII码来显示
是十进制递增,然后ASCII码来显示,可是ASCII码要显示0到9999,不要显示其他字符,而且ASCII码的0到9999也要是递增的关系

网友C:
为何非要一步做?
数据变化与数据显示分开做就简单多了。
QQ: 284545234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未表达清楚
我猜先是10进制数递增,在转ACSCII码来显示

大佬说的得对,数字加1,然后转化成ASCII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