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7):
win10专业版系统安装的s7 200smart V2.4软件以上的版本,与PLC通讯连接时显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或显示通讯错误,要不就完全通讯不上,搜索都搜索不到,要不搜索到了,上载下载程序时,突然就闪退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重新安装系统,也不行。
请请教各位专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安装新版本的软件

楼主(2024-09-22):
引用 网友A:
安装新版本的软件

安装2.8版本的都不行

楼主:
上传和下载的内容含有“系统块”时,软件就会闪退

网友B:
安装另外版本到不同的分区下面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安装2.2或者2.3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另外版本到不同的分区下面试试

C盘和D盘都分别安装过,一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2.2或者2.3的软件!

只能用2.3以下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和下载的内容含有“系统块”时,软件就会闪退

我在想是不是PLC硬件版本太低了,不下载和上传“系统块”就没问题

网友D:
更新下固件

楼主:
确实是固件版本太低了,升级到2.5版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固件版本太低了,升级到2.5版本就没问题了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