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7):
问下论坛大神,我这有个昆仑触摸屏,要求按钮弹二次确认小窗,如何简化窗口制作?可否制作公共窗口?
还是只能每个条件对应制作一个小窗口?
然后脚本放在窗口循环好,还是放在策略里面好?
1-5、2-5、3-5、8-1阀门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1-1、1-4阀不打开时,泵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2-1、2-4阀不打开时,泵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3-1、3-4阀不打开时,泵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1-1、1-4阀打开时,1-2,1-3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2-1、2-4阀打开时,2-2,2-3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3-1、3-4阀打开时,3-2,3-3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zsfjn

网友A:
新版本的自带,不需要自己制作

网友B:
条件判断在PLC上做逻辑判断,触摸屏上只做一个二次确认小窗。

引用楼主gsw2022于2024-01-17 16:24发表的 昆仑触摸屏弹小窗问题 :
问下论坛大神,我这有个昆仑触摸屏,要求按钮弹二次确认小窗,如何简化窗口制作?可否制作公共窗口?
还是只能每个条件对应制作一个小窗口?
然后脚本放在窗口循环好,还是放在策略里面好?
1-5、2-5、3-5、8-1阀门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1-1、1-4阀不打开时,泵按钮开启二次确认
QQ: 2845452345

网友C:
新版本在设置的时候安全属性,有个弹窗功能,开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