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和信捷触摸屏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24-01-18):
描述:触摸屏IP设置
描述:触摸屏SLMP设置
描述:PLC以太网设置
描述:PLC的SLMP设置
同样的设置,为什么我用FX5S就可以通信,但是5U就一直显示“正在通信”,连不上。有大神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把通信状态寄存器PSW设成100试试。

楼主:
设为300了,没有用引用第1楼张海杰于2024-01-18 09:06发表的 :
把通信状态寄存器PSW设成100试试。

网友A:
什么系列的屏,官网下载个手册好好看看手册,检查检查线。如果实在不行就打信捷售后呗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禁用FX5U的用户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