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8):
请教各位大佬,我有一台设备三菱Q配cclink模块,远程IO站9个,智能设备站一个,四站四倍,共计13站,波特率档位2,开始用一段时间没问题,后来断电后再上电,除了主站其他都连不上了,线路什么的都量过了没有问题,我从4和5站把通讯线断开,其他的又可以连上了,再把拆掉的接上又都连上,以后就是每次断电都得这样操作。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提供解决办法。波特率档位调成1也试过了没用,线路也不是很长。

网友A:
终端电阻确认了吗?

网友B:
引用楼主wmw186于2024-01-18 09:04发表的 关于三菱cc-link报错的问题? :
请教各位大佬,我有一台设备三菱Q配cclink模块,远程IO站9个,智能设备站一个,四站四倍,共计13站,波特率档位2,开始用一段时间没问题,后来断电后再上电,除了主站其他都连不上了,线路什么的都量过了没有问题,我从4和5站把通讯线断开,其他的又可以连上了,再把拆掉的接上又都连上,以后就是每次断电都得这样操作。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提供解决办法。波特率档位调成1也试过了没用,线路也不是很长。

按照你的描述,把4站拆开就能通讯,说有4站有问题,换一个模块试试,或者都不接4站试试,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确认了吗?

确认了,没有问题

网友C:
之前有一个模块,估计是二手返修的,站号拨码开关有点问题,站号不稳定,我猜你这个有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