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电力问题请教

楼主(2024-01-18):
如图,这个电源是24V的。两条用的不同变压器电源。
这个槽子里面通过碱水的话不会短路吗。有那位大哥知道这个原理吗

网友A:
水中有电阻
下载积分:+3(904377101) 真诚感谢!

网友B:
长见识了.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C:
电阻低,电压低,电解用,不会短路

网友D:
电解都这样的,不是短路,近似短路

网友E:
这叫电解液,是有电阻的,浓度大电阻小,浓度小电阻大

网友F(2024-03-25):
进来长见识

网友C:
电解液是有电阻的,只是电阻较小。电解都是大电流低电压。

网友G:
进来长见识了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H:
这种电源具下降特性,电流大时电压会自动下降。维持动态平衡

网友I:
用的整流器,恒流模式,这不就是电解吗?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J:
在绝对的电流面前,再小的电阻都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