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C断线后怎么重连?

楼主(2024-01-18):
C#用三菱MC协议做了一个软件,扯掉网线,再插上,就一直连不上(Socket对象都Dispose,重新new 对象)。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PLC这边应该需要关闭端口重新打开

网友B:
引用一下ping ip 的功能,能ping通,new不能就dispose释放

网友C:
好高大上的样子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D:
MC协议是一对一的,也就是1个链接了另一个就无法链接。而且断开链接以后尽量用原来的实例化,不要释放socket对象,PLC这边超时释放需要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