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S200 形参子程序冲突

楼主(2024-01-18):
控制要求 到位信号有时,计时开始,计时大于设定的时间,电机工作;
到位信号缺失时,缺失计时开始,计时大于设定的时间,电机停止;
测试 一个程序块测试正常,两个程序块时,信号缺失时,两个电机立即停止了。 老师傅们,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图中,形参局部变量

网友A:
LW15只有到位信号的时候才MOW=0. 如果一直没有这个个信号就不会复位对吧,LW15里一直有数据没有清零。你每次调用一次这个子程序都要把LW15清零才行
多多学习

网友B:
P1 P2 变量类型应该是INOUT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朋友,经过测试,问题是P1,P2 数据类型错误,变更成 INT OUT,问题解决。

网友C(2024-03-15):
SMART PLC带形参多次调用不能使用SET,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