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9):
LS电气 运动控制器 XMC

运动控制模块的特性如下.
(1) 多种运动控制功能
运动控制系统需要多种功能例如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等.
(2) 支持多种运动控制指令.
1)支持多个功能块.
2)支持多个符合 PLC 开放标准的运动功能模块.
3)支持在 XG5000 中以 LD 或者 ST 形式的运动程序.
(a) 最多可控制 32 个实轴/虚轴, 4 个虚轴和 64 个从站 EtherCAT I/O, 并且支持数字输入 8 点, 数字输出 16 点,
模拟量输出 2 通道, 和 2 通道编码器输入.
(b) 适用多种单轴运行.
1)位置控制
2)速度控制
3)同步控制
4)多轴同步启动
(c) 适用多种多轴运行.
1)圆弧插补
2)线性插补
3)螺旋插补
4)组原点返回/变更组位置
(d) 允许在运行中进行开关控制.
1)位置/速度控制开关
2)位置/转矩控制开关
3)速度/转矩控制开关
(e) 允许 Cam 控制.
可通过多种 XG5000 的 cam 轮廓创建最多 32 种 cam 数据.
(f)多种原点返回控制功能.
关于原点返回方式,可使用每个伺服驱动模式支持的原点返回方式。
(更多关于原点返回方式和伺服参数设置的内容请参考伺服驱动的说明书)
(g) 支持加速/减速方式,梯形加速/减速和 S 型加速/减速, 并且 S 型加速/减速可通过在运动功能块上设置加速
度来使用。
(3) 运行程序执行加速
通过在开始运行的时候执行进程加速,在主任务中设置的运动程序可以以最多 0.5ms 的间隔执行。另外,在
同步启动和插补启动中轴之间没有延迟时间。
(4) 通过 EtherCAT*1 连接伺服驱动
(a) 通过 EtherCAT 实现直接连接最多 32 个伺服驱动和最多 64 个 EtherCAT I/O.
(b) 由于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运动控制模块和伺服驱动,所以连接非常简单.
(c) 可以在运动控制模块中很便捷的检查和建立伺服驱动信息和参数
(d) 最大连接距离为 100m.
(5) 可实现绝对位置系统
可以仅通过使用绝对位置编码器连接到伺服驱动,建立绝对位置系统,如果通过 ON/OFF,可以在没有原点返回
的情况下了解电机的当前位置.
(6) 易维护
为了在没有运动控制模块的情况下,保持寄存器,参数,cam 数据和位置数据保存到 MRAM (随机存储器),数据
可在无延迟情况下保存,并且没有写入的数量限制.
(7) 在软件包 XG5000 中可用自诊断,监控和测试.
(a) 监控功能(模块&伺服驱动)
(b) 跟踪功能
(c) 趋势功能
(d) 读取和保存模块程序/参数
(e) 读取和保存伺服参数
(f) 创建 CAM 数据
(g) 提供错误的详细信息和改善对策
(h) 多种形式的打印功能

进口品牌的运动控制器里面,是最便宜的一档了。

运动控制器 XMC 编程软件

XG5000_V4.76_2024_01_15_Chs

//https://ssqcdn.azureedge.net/ssqblob/largefile/software/17053769498290/XG5000_V4.76_2024_01_15_Chs.exe

网友A:
跟汇川比价格怎么样?

楼主:
汇川的 AC700/800 是中档的了(指价钱)。但是EASY500确实便宜,新是新,但是小项目用没问题的。

网友B:
LS 官网已经好久没见更新了!是LS套用别家的软件,还是别家与LS合作开发的这个软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2024-03-04):
LS国内的人都懒得搬运,说白了不是太重视国内市场。
棒子多少有点看低天朝一线的。

以事论事,LS的控制器还算可以,PLC一般,伺服偏贵。

国内官网的资料比较简陋,要找新资料,只能上外网
https://sol.ls-electric.com/ww/en/product/category/0?utm_source=lsehomepage&utm_medium=display&utm_campaign=lse_ww_dn

XG5000用起来还算规范,比较接近codesys了,没有太多古灵精怪的指令。

这是最新的软件版本
https://ssqcdn.azureedge.net/ssqblob/largefile/document/17086671582210/XG5000_V4.76_2024-02-22_En.exe

网友C:
现在市场上那么多国内国外的品牌可以选,为嘛还要为难自己去学习一种陌生的控制器呢,真的除非是搞维护的,随设备带过来,否则真没必要去特意学这玩意

网友D(2024-05-15):
这个还是韩企用的多吧

网友E:
很早以前用过LG  Glofa现在都不知道乐金产电在国内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