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9):
各位大神好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难题   需要一台触摸屏 控制2台PLC  两台PLC之间数据还要进行交互
都是三菱   GS2107触摸屏  两台Q系列PLC(一台PLC是232和触摸屏连接  一台PLC 以太网和触摸屏连接)
请问一下  应该怎么配置呀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2台触摸屏和QPLC连接使用以太网设置不同ip
zsfjn

网友B:
不复杂呀,我很早就这样搞了,一台设备多轴控制,一台PLC不够,用两台PLC,不要求速度的数据,
MCGS的触摸屏直接交互,也不用扩展通讯口了。
但是三菱的触摸屏没用过

网友C:
三菱的很方便,直接把两个PLC分别设置为不同的站号地址就行了.
例如: 想写D0数据到某个PLC,但两个PLC里面,都有D0这个地址,
可以选择是写入哪一个站号的PLC内.选择的站号不同,则写入的PLC就不同.

楼主:
是这样的   我只有一台触摸屏
目前有两台PLC  暂时命名  PLC1和PLC2
例如 :想将PLC1中的D0数据通过触摸屏做交互  PLC2可直接访问到PLC1中D0的数据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如果两台PLC 都是三菱的,你可以问下官网,应该有方便的方式。如果还不行那就在屏上转换下。如屏上一个参数LW0先去读PLC1的D0再把LW0的值赋给PLC2的D0。

网友E:
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读取,就是你要能接收最小100ms的宏指令运行周期
规划好要读取PLC1的范围Dx~Dy,写入到PLC2的Da~Db;
威纶通用getdata(Dx),setdata(Da);
mcgs直接赋值Da=Dx,
如果要读取的寄存器比较多,可以用数组来做

网友F:
这是威纶的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2024-02-19):
引用 网友A:
2台触摸屏和QPLC连接使用以太网设置不同ip

谢谢回答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威纶的

前面一直没有什么思路 学习一下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G:
设置一下就行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