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19):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使用西门子S7-1500系列PLC,CPU 1511-1PN(6ES7 511-1AK02-0AB0),需要与DCS做Profibus DP通讯,配置了CM1542-5(6GK7 542-5DX00-0XE0)模块,现在不清楚程序应该怎么做,另外通讯地址表怎么对应,求助各方大神!!

网友A:
之前跟DCS用的是MODBUS协议: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583913
感谢!是照着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个说明做的,只是没做过,不确定这么简单!现在有了大家的答案可以定心了!

网友B:
DCS要做硬件组态,软件组态
感谢!是照着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个说明做的,只是没做过,不确定这么简单!现在有了大家的答案可以定心了!

网友C:
DCS做组态,安装DCS文件,1500配从站
感谢!是照着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个说明做的,只是没做过,不确定这么简单!现在有了大家的答案可以定心了!

网友D:
这个我知道,说来简单,自己要理解就不复杂,DCS这边需要1500的GSD文件,1500的输入是DCS的输出,1500的输出是DCS的输入
感谢!是照着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个说明做的,只是没做过,不确定这么简单!现在有了大家的答案可以定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CS做组态,安装DCS文件,1500配从站

在你的1542模块配置好输入输出总字节,DP地址,波特率,这些要跟DCS一样,然后就数据传送的问题,通讯映射区有地址,把DCS需要的数据传送到输出区就可以了,然后输入区是从DCS发过来的数据,如果是BOOL需要解码。。。
感谢!是照着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个说明做的,只是没做过,不确定这么简单!现在有了大家的答案可以定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1542模块配置好输入输出总字节,DP地址,波特率,这些要跟DCS一样,然后就数据传送的问题,通讯映射区有地址,把DCS需要的数据传送到输出区就可以了,然后输入区是从DCS发过来的数据,如果是BOOL需要解码。。。

这个西门子技术支持中心有详细的说明,照着做就行了
感谢!是照着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个说明做的,只是没做过,不确定这么简单!现在有了大家的答案可以定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