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1):
一台老设备FX5U安全密钥丢失,现在想要程序怎么办?

网友A:
有程序好辦

有程序,但是被密钥锁住了,用不了啊,能把程序解了也可以,大不了PLC初始化了。但我程序还要啊。现在PLC CPU缺少密钥报错直接运行不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PLC就是程序,有PLC也行
PLC程序读出来,被密钥锁住了,大哥,是安全密钥,不是口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好辦

不要程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删除吗,
三菱官方说,只能复位PLC了,意味着程序没了。现在是缺少密钥,PLC程序还是能读出来的,只是用不了,也看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程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删除吗,

看不了是什么意思,加密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不了是什么意思,加密了吗?

是的   安全密钥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