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怎么让压力到一定值停止

楼主(2024-01-22):
三菱plc fx3u模拟量输入获取到的值,值达到一定值停止,还是超出不少。
如达到60停止,压力值实际停止是70,如何才能让它60停止,幅度可以+3。

网友A:
1.可不可以让它在达到50或者40就减慢加压速度(或者全程加压速度减慢);2.设定值60停止,让在57的时候就停止。这样应该可以优化一点,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B:
“如达到60停止,压力值实际停止是70”
按这个情况,你在加压的过程中,压力达到50~52的时候就停止试一下。
也就是在SET Y2的上面加一行 M8000-----【SUB D201 K8 D201】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这个会不会是停止后,机械惯性或管道蓄压造成的过冲呢。确定是这样的话,那就提前复位,或者来个减法后去复位。
的确有惯性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

网友D:
压力控制一般要精准一定是PID控制,简单开关量是控制不了精度的,因为当你的压力传感器对外发送压力达到设定值的后一刻已经超压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
下载积分:+1(glossaa) 很到位

网友E:
是简单的启停还是自整定,涉及到模拟量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