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不通电指示灯闪烁微亮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22):
配电柜不通电指示灯闪烁微亮怎么解决

网友A:
感应电吧 把柜壳啊,线缆屏蔽层啊接地做好试试

网友B:
你们老板快要进局子了

网友C:
是把电源进线接到了总开关的进线端了吧?这种情况的话,是感应造成,把led的指示灯换为白炽灯的,或者换为带RC电路的led指示灯。

网友C:
论坛之前有讨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