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2):
我用一个3U 来拉两个伺服
为了绝对定位使用了 差分转换器
霸占了5个点 只有X2可以用
X6 X7对应的C244 C245不能用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什么办法可以继续用多一个点呢?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一直都再百度搜
后面看到前辈的图感觉是再手册上面的
后面下载了手册看完才知道有好多东西再里面可以找到。
这样我就释放了3个点了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用一个FX3U-2HC  每个2HC有2路差分计数。
并且可以安装多个2HC
这样就不用转换器,也释放了X

网友B:
你需要用到哪几个高速计数器?都有对应的点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用到哪几个高速计数器?都有对应的点位表……

两个伺服差分器 就把 X0-X1 X3-5用完了
只有X2可以用 但不够了。

X6 X7是辅助用但不能直接计数。

网友C:
记得不是有这种模块嘛  不行加一个呗

网友D:
X6 X7是可以作为高速计数器使用的

网友E:
引用楼主544868416于2024-01-22 15:46发表的 三菱PLC 3U的高速计数器不够用怎么办 :
我用一个3U 来拉两个伺服
为了绝对定位使用了 差分转换器
霸占了5个点 只有X2可以用
X6 X7对应的C244 C245不能用 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明白你为什么要把伺服的脉冲再反馈回来,绝对定位只要发脉冲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FX3U-2HC  每个2HC有2路差分计数。
并且可以安装多个2HC
这样就不用转换器,也释放了X

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你为什么要把伺服的脉冲再反馈回来,绝对定位只要发脉冲就可以了啊

有时候这个脉冲会丢。
不用这个回路的话 不知道伺服定位再哪里
比如 D8340以及发送了1000了 但伺服只跑了930差一点。

而且有时候我这边会出现脉冲滞留的情况
我才用了 伺服闭环来覆盖现在PLC的脉冲数做到定位相对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FX3U-2HC  每个2HC有2路差分计数。
并且可以安装多个2HC
这样就不用转换器,也释放了X

晕死 怎么没看到版主的留言呢
好的 好的
谢谢前辈的指点
我现在去看看这个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X6 X7是可以作为高速计数器使用的

感谢前辈的指点。
我就百度很久没看到这一图
我好好保存下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这个脉冲会丢。
不用这个回路的话 不知道伺服定位再哪里
比如 D8340以及发送了1000了 但伺服只跑了930差一点。

那也应该走全闭环控制啊,普通的PLC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