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2):
同一台电脑上安装好WINCC和S7200 PC ACCESS SMART ,按手册操作,在OPC条目管理里却没发现S7200SMART.OPCSERVER,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只要你装了S7200 PC ACCESS SMART,WINCC中就会有,右键OPC GROUPS--系统参数--双击MICROSOFT WINDOWS NETWORK 等待1分钟,出现LOCAL 点开就可以看到你装的OPC了,还有其他的,如KEPSERVER等。主要是要等待,很多人心急就退出去了。

网友B:
习惯用step 7做200的OPC通讯,比较方便

楼主:
等也不行的,一直不出现

网友B:
先用opc scout测试一下

网友C(2024-04-29):
在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下找一下有没有opcenum的选项,如果没有,需要找到c盘目录下的opcenum的执行文件,注册一下该文件,即可在wincc中找到一些注册过的opc服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