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上位机平台该怎么做

楼主(2024-01-23):
有这样一种应用,A地的PLC运行数据需要通过互联网(无线,有线都可)上传到远端的上位机(一个市的区域),B地的数据同样传送,C地,D地等,请问这样的上位机该怎么配置?这样的通讯方式该使用哪家的产品能做到?(原理是数据先上传到商家云端的数据库,然后再给到上位机,流量需要费用的吧)

网友A:
可以用物联网之类的模块,支持4G,WIFI等,远程可查看程序,上下载,手机端也可以查看,然后配合上位机收发数据也应该可以做到的

网友B:
这个要用交换机+路由器配置PLC的IP和端口,然后上位机通过IP和端口来采集该PLC的数据

网友C:
力控,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维控的慧盒V-BOX大家谁有没用过?可以远程监控数据和对程序进行维护吧?好像还有手机端的APP,谁能说一说?